[国产单片机] STC15系列PWM问题

楼主(2015-08-07):
如图,上面说PWM计数器的值与T1 T2相匹配是什么意思,是PWM计数值=T1=T2还是=T1+T2?
   这T1 和T2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不懂

楼主:
这是里面增强型PWM波形发声器的那一段

网友A:
t1<t2<计数器值

楼主:
就是说这两个计数器分别对应高低电平的时间,t1+t2=PWM计数器?

网友B:
字面理解的意思, PWM会翻转两次,第一次与T1值匹配,第二次与T2值匹配,当然这里的T1/T2不是  定时T0,T1,T2的T1,T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面理解的意思, PWM会翻转两次,第一次与T1值匹配,第二次与T2值匹配,当然这里的T1/T2不是  定时T0,T1,T ...

懂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