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07】实际输出负载为容性负载,启动不良

楼主(2015-08-07):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模块实际输出负载为容性负载,启动不良怎么办?

网友A:
问题都没改就发上来了

多谢提醒,已修改。

网友B:
增加补偿电感。

网友C:
模块的容性负载过大会引起模块输出故障,最好需要外部的限流电路对模块的输出起到保护作用。最直接的方法是加入软启动措施.或者输出加装个大电感来做缓冲

容性负载启动不良,根本的原因是启机的电流超过了电路本身的上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减小容性负载,您的答案也是很好的,但是需要更改电路。

网友A:
看来大伙都失去了回答这种问题的动力啊。

网友D:
在输出端增加缓冲电路或者是减小负载电容都可以解决!

楼主:
【参考答案】容性负载需要很大的启动电流,可根据实际负载在输出端串接一个电阻或者电感来抑制启动电流或是换用更大功率的模块。

楼主:
大家积极性好像不高,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有好的建议,欢迎提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积极性好像不高,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有好的建议,欢迎提出。

奖品不多,好在天天有~

网友F:
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