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增强型PWM问题

楼主(2015-08-07):
如图,他说PWM计数器与T1和T2相匹配是什么意思 是PWM计数值=T1=T2还是=T1+T2    那T1和T2究竟是干吗用的

楼主:
求回复啊啊啊阿

网友A:
大致意思:每路pwm 需要2定时器控制(t1 t2),与t1匹配就变高电平,t2匹配就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意思:每路pwm 需要2定时器控制(t1 t2),与t1匹配就变高电平,t2匹配就变低 ...

啊。。是我说的不够明确。这里的T1和T2是指PWM第一次翻转计数器1和第二次翻转计数器2.于是乎我就搞不懂他这PWM计数器和这两个翻转计数器到底是啥关系:dizzy:

网友B: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跪求大神解释

网友C:
PWM计数值=T1+T2,t1匹配就变高电平,t2匹配就变低

网友D:
同意楼上。
要产生占空比为50%的PWM,则3个计数器的值应该相等。

网友E(2017-08-30):
就是PWM计数器一旦启动就立即同时与T1和T2的值比较,首先当与T1值匹配时,该PWM通道的输出电平发生翻转,再遇到与T2值匹配时,再次翻转。我也有1个问题(T1=T2或T2<T1,还有T1=T2=0)时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