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灵思开发板安卓底层开发学习经验 第三期

楼主(2015-08-07):
最近在学习安卓,我所使用的是芯灵思的开发板,核心板是全志的A31S,感觉性能挺好,而且老板还给了很多的资料,而且还带学习的视频,下面是我在学习完第三期之后的一个经验,希望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各位大神能多多的帮助小弟,小弟在此谢过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芯灵思官网看一下。
这一期呢主要讲的是Android编译过程及脚本的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build/envsetup.sh 的分析  (2lunch做了什么,如何增加或者删除lunch
(3)Android编译命令使用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Android的编译过程:
1.初始化参数设置
2.检查环境变量与目标环境
3.选择lunch并读取目标配置和平台信息
4.清空输出目录
5.编译
6.生成升级包
.build/envsetup.sh 的分析
当我们执行.build/envsetup.sh 这条命令时我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加载编译命令,第二就是加载平台信息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执行.build/envsetup.sh 命令前后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脚本,他就是把一些命令加载到我们的终端上
现在我们来执行上边的lunch命令,你会发现这里并没有lunch命令,相同的来执行mmm命令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脚本
执行完之后我们会发现他include的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在device目录下,device目录下的这些脚本文件其实就是当我们选择lunch时,他要在这里面找平台信息,我们执行完之后我们会发现里面多了mmmmammm、命令
当我们执行完这个脚本之后就可以执行lunch命令了
这时就会出现所有的lunch,而这些lunch信息就是从刚才include的那些文件中加载过来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lunch时做了些什么,打开我们的envsetup.sh,找到lunch函数
这个就是我们的lunch函数,进来之后他首先会做出一个判断,如果lunch后面跟了参数,那么就会直接找到了答案,直接使用哪一个分支,否则的话就会列出所有的的分支,那么这个分支是在什么时候加入的呢?
这里有个lunch_menu,他所做的就是把所有的分支全部列举出来,lunch分支保存的变量是lunch_menu_choose,那么他是怎么被添加的呢?我们再次寻找,会找到一个add_lunch_combo函数,他所做的就是添加lunch分支
我们再次执行.build/envsetup.sh这个命令,然后我们打开我们使用的一个脚本,也就是........fiber_a31st.......这个脚本,当我们执行时,他就会把fiber_a31st-enguser加载到环境变量中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些分支是在什么时候加载进来的,就是在我们在执行那个命令时加载进来的,当加载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打出来了,打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从里边进行选择了,当我们选择一个函数时,我们的lunch函数就会帮我们把所选择的分支记录下来,然后做一系列的初始化工作,,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环境变量的配置。
现在我们再来执行一下lunch函数我们现在选择fiber_a31st-eng,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些安卓的平台信息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环境变量,用export命令来查看,我们可以看到多了很多安卓的一些配置
接下来我们来减少一些脚本,执行.buildenvsetup.sh命令,然后我们把我们所使用的脚本进行更改
我们把最后两行给屏蔽掉,我们再来执行一下.buildenvsetup.sh命令,然后执行lunch命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屏蔽掉的a31st的分支就不会再出现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修改刚才的脚本来减少我们的分支,但是当我们想要添加一个真正的分支的时候,我们必须参考现有的分支,比如:
我们为什么要添加分支呢?
不管是硬件需求还是软件需求,都是在主线版本上进行修改的,当我们需要添加或者减少一些应用和功能时,就可以通过添加分支来解决,当我们的硬件增强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添加分支来解决,这样我们的源代码就只有一份,我们维护起来也就更加方便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fiber-a31st目录下的fiber_a31st.mk做了哪些事情,他所做的就是当我们的系统编译完之后,我们会把当前这个fiber-a31st下面的某些文件覆盖到我们out目录下(也就是我们编译目标目录下的文件)这样我们打包时才能生成我们这个分支所需要的升级包
当我们的代码编译完成之后,我们对某一个模块进行了修改,我们可以使用mm或者mmm命令对他单独进行编译,我们来对externnal下面的libpng进行编译,我们首先使用mmm命令
由于我们没有进行更新,所以他会告诉我们并没有什么可进行编译的,那么我们来对这个目录下的某一个文件进行更新,
我们再来使用mmm命令来进行编译,这时我们就对这个模块进行了单独的编译,编译之后他会生成一个库文件,这个库文件就会替换到我们得out/taeget/product/fiber-a31st/的目录下。
当我们想要使用mm命令就必须进入到external/linpng的目录下
我们touch一个文件,然后直接mm就能进行编译了
这些就是mmmmm的使用过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执行完build/envsetup.shlunch之后我们得到了哪些东西
当我们执行build/envsetup.sh时,我们首先要加载命令和分支,并且得到了mmmmm编译命令,当我们执行lunch时,我们选择了分支,并且配置了编译的环境变量,而且设置了我们编译目标码的输出目录。

上面呢就是我在第三期视频上学到的一些东西,希望对想学安卓的朋友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A(2017-04-11):
目前正在学习,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