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的烧录工具问题

楼主(2015-08-07):
请问STM8L101可以用什么方式进行批量烧录,就是用于生产的,谢谢

网友A:
淘宝找下,好像有批量烧写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找下,好像有批量烧写工具吧

就是想问问看有没有人用过,推荐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问问看有没有人用过,推荐推荐下

EP968,具体可以联系我

网友C:
用SWIM烧录 二三十一个烧录器 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WIM烧录 二三十一个烧录器 V2

SWIM是针对整板的了,我比较想要个可以直接烧进IC就可以的,然后再焊进电路板上

网友D:
我的一带三烧录stm8s003/103

网友D:
没有读校验,自己玩,效果不错!

网友D:
楼主的需要做转换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SWIM是针对整板的了,我比较想要个可以直接烧进IC就可以的,然后再焊进电路板上 ...

...IC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SWIM是针对整板的了,我比较想要个可以直接烧进IC就可以的,然后再焊进电路板上 ...

或者楼主是想要自动化烧录设备,那得机械结构了。

网友F:
太理想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SWIM是针对整板的了,我比较想要个可以直接烧进IC就可以的,然后再焊进电路板上 ...

买机械的工装夹具吧。。。不知道有没有MCU的。。
买过LM258 之类的

网友G:
量产建议用亿普电子的自动烧录机台,每小时可烧录1000PCS,或者给他们代烧都可以

网友H:
我们是淘宝买的,也是批量下载用的,价格三四百一个

网友I:
批量烧写MCU可以购买一套烧录器,300来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批量烧写MCU可以购买一套烧录器,300来块钱

什么烧录器?在哪里购买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什么烧录器?在哪里购买

就是在线烧录芯片的烧录器,有需要的话,可以加我的QQ:2897868671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建议

网友:
淘宝上有卖批量烧录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