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Systick做一秒钟延时不占用CPU

楼主(2015-08-07):
在利用Systick做delay一秒钟延时的时候,他应该是占用CPU的,在延时的时候CPU是不做能进行其他操作的,怎么能够既能实现延时又能让CPU进行其他操作呢?求答案!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个功能,只能定时器实现了。延时程序永远是占用CPU的,一个芯片只有一个CPU,这又不是FPGA。

网友B:
楼主这个,需要上FPGA了,感觉单片机不可能办到

网友C:
延时的目的就是让CPU停住一段时间,怎么可能不占用CPU呢

网友D:
1s中的话,用定时器还不错。定时1s中,然后把需要执行的代码放到定时器中断中。

网友E:
楼主属于表述不当。。。只能用定时器了,或者上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