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求大神帮忙看看程序,,码盘测速加12864显示的,,能够显示但示数不对。。????? - 单片机论坛,单片机技术交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51单片机]

求大神帮忙看看程序,,码盘测速加12864显示的,,能够显示但示数不对。。?????

楼主(2015-08-07):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6;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5;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7;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2;            //串/并方式控制
uchar code dis1[]={"现在速度:"};
uchar dis2[5];
float f=0;
uint k,count=0;
uint speed;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ime()
{
TMOD=0x51; //T1计数器,T0定时器,方式1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EA=1;
TL1=0;
TH1=0;
ET0=1;
}

void delay_1ms(uint xms)
{
        uint y,z;
        for(y=xms;y>0;y--)
        for(z=110;z>0;z--);
}

//写指令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cmd;
    delay_1ms(5);
    LCD_EN = 1;
    delay_1ms(5);
    LCD_EN = 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_1ms(5);
    LCD_EN = 1;
    delay_1ms(5);
    LCD_EN = 0;
}

//显示地址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pos = X+Y ;
   write_cmd(pos);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1ms(5);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1ms(5);
    write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1ms(5);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initime();
        lcd_init();
        TR0=1;
        TR1=1;
        lcd_pos(0,0);
        i=0;
        while(dis1[i]!= '\0')
    {
       write_dat(dis1[i]);      //显示文字
       i++;
    }
        while(1)
        {
        lcd_pos(1,0);
        f=f*10;
        k=f;
    dis2[0]=k/1000+0x30;
        dis2[1]=(k%1000)/100+0x30;
        dis2[2]=((k%1000)%100)/10+0x30;
        dis2[3]='.';
        dis2[4]=((k%1000)%100)%10+0x30;
        for(i=0;i<5;i++)
        {
                 write_dat(dis2[i]);
        }
    }
}

void timer()interrupt 1
{
        if(count==20)
        {
                f=(TH1*256+TL1)*0.0418;
                count=0;
                TL1=0;
                TH1=0;
        }
        else
        {
                count=count+1;
        }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

网友A:
问题都没表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都没表达清楚

哪里?

网友A:
显示测量的速度不对? 还是显示本身有问题?

测速的结果对不对?

楼主:
测速结果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测量的速度不对? 还是显示本身有问题?

测速的结果对不对?

测速结果不对

网友B:
测速结果不对,先把测速结果搞对再说显示

网友C:
描述问题要全面,至少要把问题背景说清楚。
楼主认为问题出在程序上,可是这样别人还是不便帮你分析问题。
建议直接从其它途径取出码盘读数查看,比如从串口,如果示数不对,找计数的问题;如果显数正确,找显示的问题。
这还没有排除硬件问题(从PCB设计、元器件质量、焊接等等角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