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

楼主(2015-08-07):
我想问下,我要用cd4046锁环做个滤波器,只要500HZ的,电路图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A(2015-12-18):
lz想怎么滤,根据4046的跟踪范围么

网友A:
大神,问您一个cd4046的问题。我先用4046做V/F转换,vdd用的3.3v。当4脚输出方波频率为3khz时,测得9脚的控制电压为2.08v。然后再把这个方波接到另一片4046的14脚做F/V转换,测得4脚的跟踪频率也是对的,但是9脚的电压不是2.08v。。。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应该是线性对应的么。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