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PCB布局问题?

楼主(2015-08-07):
在实际的板子上看到了TO-252分装的MOS管在栅极和源极间加一个nF级电容来统一控制多个mos管的开关时间,所以自己就想照做一下,可是AD10好像不可以这样布局两个器件,不知道改规则或者有其他方法可实现把电容直接放到252封装的两个引脚之间。求教?这样的目的是既节省空间又可以让电容靠栅源极非常近,能减小PCB尺寸。

网友A:
百度一下AD设计规则,找一下你就知道怎么弄了
主要是元件与元件引脚的安全间距,把这个间距改成1mil就行了,默认的是1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AD设计规则,找一下你就知道怎么弄了
主要是元件与元件引脚的安全间距,把这个间距改成1mil就行了 ...

找到是那个扇出规则错误了,但是所有的手册和教程对规则都不详细讲解,不知道怎么改,请教下: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