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各位大神,麻烦帮我看看这个超声波电源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5-08-07):
先说明故障现象:当输入任意一路PWM控制场效应管时,电路的保险丝会马上烧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劳各位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超声波电源图片

楼主:
补上电源电路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当输入任意一路PWM控制场效应管时,电路的保险丝会马上烧坏”
两支场效应管的输入你是单独施加的?
PWM1和PWM2必须是同频、互补且带有死区的脉冲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任意一路PWM控制场效应管时,电路的保险丝会马上烧坏”
两支场效应管的输入你是单独施加的?
PWM1 ...

好的

网友B(2020-03-05):
引用 网友C:
上臂MOS的驱动错误,你可以参考IR公司的驱动芯片,驱动电压要施加在G丶S端。 ...

不知道PWM1,PWM2是不是从哪里出来的,有没有经过半桥IC或者脉冲变压器

网友D(2023-07-19):
我怀疑是电容C35、C36、C37、C38不合适,容抗太小。交流短路所致。

网友D:
你的PWM1和PWM2应该出自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E:
要求PWM1、PWM2信号不能导致Q1、Q2同时导通。如果同时导通保险F1肯定烧毁。也就是说,Q1导通时,Q2截止;或相反,Q1截止,Q2导通。因此,烧保险有可能与硬件无关,而是PWM1、PWM2的时序不对,如“地板”maychang所言:“PWM1和PWM2必须是同频、互补(PWM1高,PWM2就低,或者相反)且带有死区的脉冲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