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怎么仿真不出来呀

楼主(2015-08-07):
昨天在新手学园里发帖没人回,今天到这里发帖问问。我用multisim仿真一个迟滞比较器,但是为什么按开始仿真键后,会报错啊。信号发生器是10VP,10Hz的正弦波。

网友A:
是因为仿真软件不够NB,你试一下,在R2上串联一个开关,先断开开关,然后按仿真按钮开始仿真,再闭合开关,有可能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仿真软件不够NB,你试一下,在R2上串联一个开关,先断开开关,然后按仿真按钮开始仿真,再闭合开关, ...

我用的是multisim10,你说的我晚上回去试试,有没有什么好的仿真软件可以推荐啊?:'(

网友B:
VIN 的幅度, 高峰超过 8V, 低谷低于 -8V 才行, 信号设置符合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 的幅度, 高峰超过 8V, 低谷低于 -8V 才行, 信号设置符合要求吗

vin的幅度应该没问题。因为我昨天晚上把vin设过5v设过10v还有15v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