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教IMX6DL Eink Patch怎么打

楼主(2015-08-07):
手里有块IMX6DL-SDP的开发板,编译KK4.4.2_100_Android OS正常,可以正常启动LVDS屏幕,目前想点亮Eink的屏幕,代理商给了KK4.4.2_100_Android_Eink的Patch包,Patch中没有.sh脚本文件,按照Patch内容手动修改代码工作量太大。请问大家Patch怎么通过cmd来完成?

网友A:
看看他们提供的patch里面的文档或者README,应该会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他们提供的patch里面的文档或者README,应该会有说明的......

没有说明文档,只有各个文件夹下的patch文件,请问正常用Patch -P1指令还是用git?我用Patch命令打了补丁,但好像编译有点问题。

网友B:
git命令不是下载用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说明文档,只有各个文件夹下的patch文件,请问正常用Patch -P1指令还是用git?我用Patch命令打了补丁 ...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先联系一下代理商问确认一下是否有如何打该patch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