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的输出引脚怎么都是高电平 都能点亮LED

楼主(2015-08-07):
大家好,
我写了个测试MEGA16单片机的程序,想测试下,程序如下
#include<avr/io.h>

#define F_CPU 8000000

#include<util/delay.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ed=0;

   DDRA=0xFF;

   DDRD=0XFF;

   DDRC=0xFF;

   PORTC=0x00;

   PORTA=0x00;

   while(1)
   {
      if(led)
              PORTD=0xFF;
          else
              PORTD=0x00;

          led=!led;

          _delay_ms(1000);//delay

   }
}

//LED spark PA5 control
烧进去之后,没个脚都是高电平 ,都能点亮LED 啥原因呢?谢谢

楼主:
#include<avr/io.h>

#define F_CPU 8000000

#include<util/delay.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ed=0;

   DDRA=0x00;

   PORTA=0x00;

   DDRC=0x00;

   PORTC=0x00;

   DDRD=0XFF;

   while(1)
   {
      if(led)
              PORTD=0xFF;
          else
              PORTD=0x00;

          led=!led;

          _delay_ms(1000);//delay

   }
}

//LED spark PA5 control
这个代码放到了MEGA16输出来的没个引脚都是高电平,请各位坛友帮忙解决 谢谢

楼主:
程序下到单片机了,MEGA16但是引脚还是低电平,没有反应 是什么原因,内部和外部振荡器都试过

网友A(2015-09-07):
有没有关闭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