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点电压相等≠导线直接短路

楼主(2015-08-07):
前几天讨论射极跟随器,有Vo=VDD,于是有人"聪明且睿智"地直接用导线把两点连接。

今天有人求解某传递函数时,需要令Vo=0,有人直接用导线短路负载,说这样Vo不就=0了么?

一般情况下不能这样干啊同志们,你不能只考虑电压,不考虑电流啊!!!切记!

网友A:
运放虚短。

网友B:
徐老大。

谢谢大家!

就是一个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师的教导。

从而对电路有了正确认知的人。

再次感谢大家!

本大师不希望任何人因为接受了本大师的教导之后就有了收益之后而对本大师进行感谢的行径。

本大师从不指望任何中国人对于本大师的教导提出感谢的要求。

再次感谢大家!

HWM
“名师”出“高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顶楼最后有"一般情况下"这个定语!!!
无需多言,意思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这么干!
什么是特殊情况?比如测量仪器中某常用电路。

楼主:
结贴:
1.能否短路,判断依据是改变系统行列式与否。
2.特殊情形如自阻,此时两者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