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gstreamer编译及gplay 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15-08-07):
各位大侠我对官方的文档有点疑惑,理解方面
先说说我这边的操作:
飞思卡尔的BSP: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虚拟机ubuntu14.04  板子  官方的imx6q-sdp
按照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  文档中的编译方法编译成功,于是将uImage拷贝到tftp加载目录下,以nfs的方式启动开发板,发现输入gplay命令,提示command not found ,请问如此做法是否不当,文档中的2.2 Installing/Building Plug-Ins on Ubuntu这步是一定要执行的吗?另外参考 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94780-1-1.html#userconsent#  我无法确定我这边编译的内核是Linux还是ubuntu,请问如何看?内核启动时呈现几个企鹅

网友A:
文件系统没有更新吧,得有那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系统没有更新吧,得有那个工具......

确实是文件系统没更新的原因,更新文件系统后,gplay播放视频会卡在视屏的第一个画面,按 p 也没用,输入x退出指令,无法推出gplay,会被卡住,输入其他指令正常,而且发现如果用mfgtool烧写文件系统和内核,会出现文件系统  push error  的错误,求各位大神支招啊,有人遇见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文件系统没更新的原因,更新文件系统后,gplay播放视频会卡在视屏的第一个画面,按 p 也没用,输入 ...

怎么没人?自己顶一个,求助攻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自己顶一个,求助攻

版主在么?hold不住了,搞了一星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在么?hold不住了,搞了一星期了

楼主你好,帖子太多了,很抱歉哈。
关于你帖中的问题,使用gplay命令的话,你nfs启动,文件系统也要挂载过来的。
还有关于你这里编译的内核是linux的内核是ubuntu的最小系统。
关于内核启动时候出现企鹅的数量是由你使用的芯片类型来决定的。
CPU有几个内核就会显示几个企鹅,i.mx6q的话就会显示4个企鹅,而i.mx6dl启动就会显示两个企鹅。

网友B: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哈。

版主,你好,我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更新文件系统后,gplay播放视频会卡在视屏的第一个画面,按 p 也没用,输入x退出指令,无法退出gplay,会被卡住,播放模式,ctrl+c也不能退出gplay播放模式,只有重启开发板,输入其他指令正常,而且发现如果用mfgtool烧写文件系统和内核,会出现文件系统  push error  的错误,不太明白怎么回事?文件系统出错了吗?这里我有点想法,求版主解惑1.音频驱动的问题,配的是 wm8994实际上硬件是wm8962 ,但是驱动出问题应该不会导致烧写文件系统出错吧?最多在播放的时候没声音吧。。
2.移植gstreamer出的问题,我是按照官方的文档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 做的,选择了那七个包libfslcodec, libfslparser, libfslvpuwrap, gst-fsl-plugins, gst-plugins-gl, and fslalsa-plugins,gstreamer-plugins-good 编译完成直接挂载内核,rootfs  没有执行 2.2 Installing/Building Plug-Ins on Ubuntu,这样是正确的吗?

求版主解惑!!!!
下面是开发板的执行gplay  test.avi的log

root@freescale /$ gplay test.avi
playbin2 is employed!
fsl_player_init(): Successfully initialize!
fsl_player_set_media_location(): filename=test.avi
[Stopped  ][Vol=01][00:00:00/00:00:00][fps:0]Aiur: 3.0.7
Core: AVI_PARSER_03.05.07  build on Mar 27 2013 10:06:13
  mime: video/x-msvideo
  file: /usr/lib/imx-mm/parser/lib_avi_parser_arm11_elinux.so.3.1
Content Info:
        URI:
              file:////test.avi
        Idx File:
              /root/.aiur/..test.avi.aidx
        Seekable  : Yes
        Size(byte): 13905930

Movie Info:
        Seekable  : Yes
        Live      : No
        Duration  : 0:02:41.133333000
        ReadMode  : File
        Track     : 2

Track 00 [video_000000] Enabled
        Duration: 0:02:41.133333000
        Language: und
        Mime:
              video/x-xvid, width=(int)1608, height=(int)904, framerate=(fraction)15/1
[INFO]        Product Info: i.MX6Q/D/S
vpudec versions :)
        plugin: 3.0.7
        wrapper: 1.0.35(VPUWRAPPER_ARM_LINUX Build on Aug  7 2015 02:21:55)
        vpulib: 5.4.16
        firmware: 2.3.10.40778
Track 01 [audio_000000] Enabled
        Duration: 0:02:41.123250000
        Language: und
        Mime:
              audio/mpeg, mpegversion=(int)1, framed=(boolean)true, channels=(int)2, rate=(int
              )44100, bitrate=(int)128000
[Stopped  ][Vol=01][00:00:00/00:00:00][fps:0]FOUND GST_MESSAGE_TAG!
          codec: MP3
  language code: und
        bitrate: 128000
FOUND GST_MESSAGE_TAG!
container format: AVI
FOUND GST_MESSAGE_TAG!
          codec: Xvid
  language code: und
MFW_GST_V4LSINK_PLUGIN 3.0.7 build on Aug  7 2015 02:23:34.
Wait status change from 2 to 4
Wait status change from 2 to 4
Wait status change from 2 to 4
wm8962 0-001a: DC servo timed out
Wait status change from 2 to 4
[Stopped  ][Vol=01][00:00:00/00:00:00][fps:0][INFO]        bitstreamMode 1, chromaInterleave 1, mapType 0, tiled2LinearEnable 0
FOUND GST_MESSAGE_TAG!
    audio codec: MPEG 1 Audio, Layer 3 (MP3)
nominal bitrate: 128000
FOUND GST_MESSAGE_TAG!
        has crc: FALSE
   channel mode: joint-stereo
Beep: 3.0.7
Core: MP3 decoder Wrapper  build on Mar 15 2013 09:57:40
  mime: audio/mpeg, mpegversion = (int)1
  file: /usr/lib/imx-mm/audio-codec/wrap/lib_mp3d_wrap_arm12_elinux.so
CODEC: BLN_MAD-MMCODECS_MP3D_ARM_02.13.00_CORTEX-A8  build on Dec  5 2012 09:45:19.
FOUND GST_MESSAGE_TAG!
minimum bitrate: 128012
maximum bitrate: 128012
>>V4L_SINK: Actually buffer status:
        hardware buffer : 10
        software buffer : 0
FOUND GST_MESSAGE_TAG!
number of channels: 2
        bitrate: 128000
sampling frequency (Hz): 44100
    audio codec: MPEG-1 Layer 3
FOUND GST_MESSAGE_TAG!
minimum bitrate: 127706
get GST_MESSAGE_ELEMENT playbin2-stream-changed, uri=(string)file:////test.avi;
full screen size:1024x768
[V4L Update Display]: left=0, top=0, width=1024, height=768
Wait status change from 2 to 4
fsl_player_play()

FSL_PLAYER_01.00_LINUX build on Aug  7 2015 02:24:15
        [h]display the operation Help
        Play
        Stop
        [e]Seek
        [a]Pause when playing, play when paused
        [v]Volume
        [m]Switch to mute or not
        [>]Play next file
        [<]Play previous file
        [r]Switch to repeated mode or not
        [f]Set full screen or not
        [z]resize the width and height
        [t]Rotate
        [c]Setting play rate
        Display the metadata
        [x]eXit
[Playing  ][Vol=01][00:00:00/00:02:41][fps:0]p          //按下p播放下面的播放的时间进度依然为00:00:00
fsl_player_set_media_location(): filename=test.avi
fsl_player_play()
[Playing  ][Vol=01][00:00:00/00:02:41][fps:0]s          //按下s 也停止了,卡住了

 Aborted by signal Interrupt...                             //ctrl+c  就卡死了,退不出播放器的操作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帖子太多了,很抱歉哈。
关于你帖中的问题,使用gplay命令的话,你nfs启动,文件系统也要挂载 ...

谢谢版主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wm8962,建议你要使用wm8962的driver,我们官网开发板就是wm8962,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