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正向压降比较精确的二极管啊。。

楼主:
各位大神,
  如题所示,有没有正向压降比较精确的二极管呢?在小电流范围内正向压降比较精确,比如误差几十MV,当然越小越好。。。。。
  估计温漂是个大问题,二极管温漂那么差
  感谢啊!

网友A(2015-08-07):
既然你知道了,就不要问了呀。

网友B(点评):
看看是不是有补偿了的牛一点的

网友A:
带补偿的是稳压二极管。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和温度有关,和电流大小关系更大。

网友B(点评):
看了下曲线,和电流关系确实是相当的大

网友C:
可以尝试Ti的并联电压源,比如 LM4041,有1.25V的 SOT23 贴片封装的,不算贵。

网友D:
你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84318-1-1.html

网友B(点评):
感谢!貌似是个好东西,我仔细想下看看。

网友E:
用稳定精确的电压基准芯片,然后电阻分压。若负载重则加一级跟随。

网友F:
希望有这种2极管,(当前科技)可谓异想天开

网友G:
如果需要1.25V基准。LM317就可以了。好找,价格低。
如果真需要小于1V的参考电压。如下图:

网友B(点评):
多谢,这个确实廉价。

网友H:
从原理上讲,没有

网友I:
你知道的挺多啊。还需要问别人吗

网友J:
现在集成技术很成熟了,如果需要,可以设计生产

网友B(点评):
哈哈,那是有可能

网友K:
成本可以接受的话,用基准电压ic吧

网友I:
楼主的要求是否有点苛刻啊。每种器件都有他们各自特有的应用场合。如何来利用这种特点才是真正考验一个工程师的能力。

网友F:
就算某集成技术特性能实现,要20W个0.25元一个,谁供?

网友L:
自己做就行了

网友M:
小电流 LED 红色的,也算可以。如果加个恒流管,可以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