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5串口接收中断

楼主(2015-08-07):
(无正文)

网友A:
请参考以下代码
int main (void)
{
        char ch;

#ifdef CMSIS  // If we are conforming to CMSIS, we need to call start here
    start();
#endif

      printf("\n\r\n\r*** Running the hello_world project ***\n\r");
        EnableInterrupts;
        enable_irq(20);
        UART_RIE_Enable();
    while(1)
    {
        ch = in_char();
        out_char(ch);
    }
}

void UART_RIE_Enable(void)
{

  UART0_C2|= UART_C2_RIE_MASK ;

}

void UART_Isr(void)
{

     char rev;

        if(UART0_S1 & UART_S1_RDRF_MASK)
        {
                rev = UART0_D;
                out_char(rev);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以下代码
int main (void)
{

我也看看,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以下代码
int main (void)
{

我用串口工具小板和KL05的板子的串口相连,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向KL05发送是没有问题,例如我发送FF,但是当我发送FF 21类似于这样的多字节时,串口就死了。并且,供应商给我的KL05是不能在keil下调试的。最开始给我的两个样品是能够调试的,同样的设置。这点我也不能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串口工具小板和KL05的板子的串口相连,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向KL05发送是没有问题,例如我发送FF,但是 ...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软件的问题,改进的意见:可以不通过中断,而通过DMA进行数据传递,以提高响应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软件的问题,改进的意见:可以不通过中断,而通过DMA进行数据传递,以提高响应的速度 ...

谢谢啦,确实是我的问题,我为了验证我的接收中断有没有问题,所以在串口中断函数中将我的接收缓冲区打印出---在串口中断中用串口输出数据,导致我的串口死掉。改掉之后就正常了。但是KL05不能在keil中调试么有找到什么原因。不管怎么说现在没有问题了,我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