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DAC8822的数据手册的参考电路有点疑问,求解

楼主(2015-08-07):
数据手册上一个参考电路输出是负电压,请问我必须要把后面的放大器接成双电源,还是可以接成单电源(那么输出又是什么)

楼主:
这是手册

网友A:
要是想把负电压直接变换成正电压, 由于运放共模范围的要求, 必须使用双电压运放.
当然, 你也可以将输入负电压先通过电阻网络变换成正电压在由运放进一步处理, 就可以让运放使用单电源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想把负电压直接变换成正电压, 由于运放共模范围的要求, 必须使用双电压运放.
当然, 你也可以将输入负电 ...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加偏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