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08):
这到没测试过;
你焊上去如果不烫,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不过我估计不是,可能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B:
好像是什么电压泵管脚啊。细节也不是非常清楚啊。

网友C:
芯片买了散新货还是翻新货?

网友D(2016-12-23):
232太多假货了

网友E:
好多种引脚封装的,你指哪个品牌哪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