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各位大侠,公交车自动报站系统的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2015-08-07):
听说好像跟小区广播类似??公交站台不停地发送位置信息,当汽车进站时,收到这个信息就自动报站了

是不是这样哒??谢谢!!

网友:
我这边的公交车  司机旁边有个控制台  然后  他手动控制的

网友A:
我们这里,是司机按一下面板上的按钮。

楼主:
各位,我说的是自动报站啊。。。。。。。。。不需要司机手动按的哒。。。。。。。

网友B:
有手动摁的。
有GPS定位的。
还有就是站台和公交车上有感应装置的。

网友C:
我们这边的应该是用来GPS。。。。我猜。。。。

网友D:
在每个站台安装一个模块,自动发送,进入接收范围的公交车经过解码后就知道是发给自己的。然后就可以及时报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每个站台安装一个模块,自动发送,进入接收范围的公交车经过解码后就知道是发给自己的。然后就可以及时报 ...

每个站台都没有安装一个模块的,坐标定位的

网友F:
装个定位模块,到了哪个站播放什么好了;

网友G:
有多种方式,最常见的是手动的。自动方案则有站台信标和GPS两种,前些年前者较多,现在后者为主。但总得来说,手动的数量远远大于自动的,毕竟造价和可靠性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H:
我在很早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东西,后面想出了一个办法比较准确的确定站位(不依靠GPS).
这个办法就是计算路程.
公车走的都是固定路线,排除变道\拐弯等误差,其实走到下一个站的路程相差不会差得很大,最多也就几百米或差别在20%以内.如果有专用的公交车道那误差几乎为0.
计算每个站点之间的距离并存储,然后在每次关门后开始计算,如果距离过近可认为是同站再停一次(有人上车),离开N米后认为已经出站,当计算的运行距离差不多达到实际距离时可以报站,并以停车开门作为下一个站点的距离纠正.这样基本可以跑完全程.而且还能根据路程纪录完所有的转弯并提醒,不进站的话车子是不允许开门的.这样不会造成软件误判.
其实我是发现车子有报错站的而且误差总是那么几个站,然后司机按几下报正确后就不会再错.

网友I:
我在深圳这边,有些车不仅会自动报站,前面即将转弯时还会提醒车辆转弯,请注意安全,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自动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在很早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东西,后面想出了一个办法比较准确的确定站位(不依靠GPS).
这个办法就是计算路程 ...

你这是瞎扯啊.
哈哈,要是哪天修路,绕了一个圈咋办?

网友K:
在用之前,先开车去学习一下(意思是说,到了那个站就去按一下播放,机子会存下经纬度)后,车子只要开到记录的经纬度就播放,转弯也是一样的道理的

网友L(2015-09-18):
现在基本上都是GPS和GPRS配合自动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