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跟踪控制的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1030354-1-1.html
一、实现功能:
太阳能跟踪管理
二、模块组成:
1、太阳能电池板——2、光线检测——3、运放比较——4、限位——5、驱动——6、电机
三、模块作用:
1、太阳能电池板,6v3W,为系统供电。
2、光线检测,LM358-1反相端与LM358-2同相端串联一个1KΩ的电阻,使反相端比同相端约高0.3v,使光敏检测后的信号在一定范围内比较器无输出,以及电机的惯性等,使系统稳定。
3、运放比较,采用LM358运算比较器,信号比较后通过4.7KΩ的电阻输出。
4、限位,当电机转到某一方向失控时,关闭其输入,保护装置不被破坏。
5、驱动,采用L7010V2马达驱动芯片控制正反转,马达与装置采用同一电源供电——太阳能电池板,实现对日跟踪。
6、电机,采用6v行星电机。
四、初步问题:
1、请各位帮助看看此控制电路有哪些不足需要改进,以更好的实现预期功能。
2、光线检测部分的电路设计是否合适。串联的1KΩ电阻能否起到预期目的。
3、使用L7010V2好?还是使用L7010R好?L7010V2推荐及要求输入端串联4.7KΩ的电阻,电机电源使用电容并联,而L7010R无此要求。
另,之前感谢  给予的帮助。

楼主(2015-08-08):
将光敏电阻并联,将1kΩ电阻改为200欧姆,搭建后效果还可以。 光敏电阻串联和并联形式优缺点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光敏电阻并联,将1kΩ电阻改为200欧姆,搭建后效果还可以。 光敏电阻串联和并联形式优缺点是什么呢?
...

这里并没有什么串并联一说,只是接入的回路不同。你根据实验确定吧,这个必须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并没有什么串并联一说,只是接入的回路不同。你根据实验确定吧,这个必须多调。 ...

有时间再试试。不过,光敏电阻上面的10KΩ电阻好像是必须的,否则比较器会同时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间再试试。不过,光敏电阻上面的10KΩ电阻好像是必须的,否则比较器会同时有输出。 ...

你计算一下就该明白为什么。

网友B:
这个应是太阳能最大功率点跟踪的一部分功能,要实现此一功能,还是用MCU 动态跟踪来做比较合理.上下左右.斜率最大值为佳.也就是说不断尝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是太阳能最大功率点跟踪的一部分功能,要实现此一功能,还是用MCU 动态跟踪来做比较合理.上下左右.斜率 ...

先整点简单的,哈哈!

楼主:
选择200Ω的电阻,配合5539的光敏电阻,在室内可以是用,而在室外无法使用,只有一个方向灵敏,分析原因为:光敏电阻受光照的变化值较小,始终在200Ω电阻产生的电压变化范围内。拟进行的方案:1、减少200欧姆的电阻;2、更换光敏电阻的型号5549.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择200Ω的电阻,配合5539的光敏电阻,在室内可以是用,而在室外无法使用,只有一个方向灵敏,分析原因为 ...

室外用把光敏电阻嵌入一较深园筒内,就能较好地抗散射光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外用把光敏电阻嵌入一较深园筒内,就能较好地抗散射光照了

是个好方法,我正在想采用什么结构的

网友D:
我真是不明白啊!有了太阳能电池,本来就可以测光了,干嘛还要用光敏电阻?
简单地说: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取最大功率吗?直接检测太阳能电池输出的功率就可以了。

楼主:
光敏电阻在光照的情况下电阻在200欧姆左右,所以电路中利用200欧姆电阻做变化范围显然不合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真是不明白啊!有了太阳能电池,本来就可以测光了,干嘛还要用光敏电阻?
简单地说: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 ...

用什么方法检测电池板输出功率呀?

楼主:
将200欧姆的电阻改为10欧姆,电机左右抖动,不稳定,改为22欧姆后,达到预期的目的,目前状态是太阳能跟踪器的设计和制作基本完成,限位还没制作,分享图片一张。

太阳能跟踪器

太阳能跟踪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方法检测电池板输出功率呀?

负载一定的情况下,太阳能电池电压越高就是功率越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将200欧姆的电阻改为10欧姆,电机左右抖动,不稳定,改为22欧姆后,达到预期的目的,目前状态是太阳能跟踪 ...

这么小的太阳能电池,用电机带动,有点得不偿失啊,电机消耗的功率不小吧。
你弄棵向日葵吧,把太阳能电池固定在上边就可以了。太阳能电板自动跟着太阳转,太阳下山就转到西面,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猛的一甩头,就朝向东边了。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根据经纬度坐标信息,实时计算当前时刻太阳方位角、高度角,然后转动电机至指定角度。

楼主:
得用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