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原理

楼主(2015-08-07):
如图  请问在整流前串联的电阻  以及之前并联的电容和电阻 都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啊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整流之前应该会有X,Y电容,压敏电阻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之前应该会有X,Y电容,压敏电阻之类的

是不是用来滤波的还是阻容降压作用啊

网友B:
我也帮你顶一下,同求这个问题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来滤波的还是阻容降压作用啊

XY电容滤除干扰,什么共模差模之类的,压敏一般是防浪涌之类的高压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