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芯片片内DAC寄存器配置

楼主(2015-08-07):
急急急,   各路大神,有谁用过F2807x芯片的片内DAC,寄存器怎么配置的?!在线等!!!

网友A:
controlSUITE里面没有嘛

网友B:
没用过。看手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看手册呀

有寄存器啊,但是配置出来,设置断点读出来没问题,只要主程序跑起来,模拟量输出还是不对!请问你有没有调试通过的DAC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B:
没有。就没搞过DSP的D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就没搞过DSP的DAC

是硬件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trolSUITE里面没有嘛

硬件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