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M4与M3内核单片机

楼主(2015-08-07):
ARM Cortex-M4运行更快、休眠功耗更低
  像许多MCU一样,Cortex-M3/4处理器通常能够采用高时钟速率的方法在中断驱动的应用中节省能耗。如果处理器大部分时间处于休眠状态,这种看似违背直觉但普遍采用的节能策略就会很好,因为运行时间减少所节省的能耗远远大于稍高的操作电流。简单来说,多花10%的电可以省掉20%的时间,总体来说是节能了。

  这种技术可以应用在任何Cortex-M系列的处理器上,而涉及密集运算任务的应用也能从Cortex-M4处理器的额外能力中受益。它的单周期DSP指令和可选的浮点加速器能大大减少诸如数字信号处理、过滤、分析或波形合成等功能所需要的执行周期数。

  一些应用仅仅需要DSP处理能力。例如,有些安全系统采用一种以声学分析来感测玻璃破损的装置。玻璃破损时会发出一连串独特的声音和振动,并且在玻璃特有的固有频率时达到最大,在这个例子中是13kHz。大多数采用传感器接口的系统只有在所监测的频率被监测到时,才唤醒处理器。但是当设计中使用带DSP功能的Cortex-M4时就能额外节能,因为它在执行实际的玻璃破损分析时比软件解决方案更快。

  甚至,这些使用基于M4微控制器的应用可以更加节能,因为MCU中所包含的高级休眠模式和自治外设可以在CPU休眠时执行许多日程任务。例如,以Cortex-M4为内核的Wonder Gecko MCU7具有五种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包括20nA的关机状态和950nA的深度休眠模式(实时时钟有效、RAM和寄存器内容保持、使能掉电检测)。

  上面提及的节能特性也能带来其它优势。例如,在超音波/声学水表之类的应用中,它们必须在小电池供电下运行多年,需要MCU尽可能长的保持在休眠状态。除了有助于减少MCU唤醒时间之外,Cortex-4 DSP和浮点算术指令也能使用成熟的滤波功能从廉价声学传感器输出中获得所需的信息,从而避免采用昂贵的超声波流量传感器。在这个应用实例中,Wonder Gecko MCU的外设还能够作为模拟状态机提供额外的能量节省,它仅仅在需要时才唤醒Cortex-M4处理器。

网友A:
M4和M3在功能上也不一样

网友B:
cortex M4能够处理大型的浮点数运算吗

楼主:
cortex M4能够处理大型的浮点数运算
并且ARM公司的ARM MATH库都已经做和很详细的说明了。

网友C:
像许多MCU一样,Cortex-M3/4处理器通常能够采用高时钟速率的方法在中断驱动的应用中节省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