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飞思卡尔芯片烧不进程序

楼主(2015-08-07):
今天给芯片最小系统烧程序,出现"Failed to connect the target"。程序烧不进去,目前板子只焊了最小系统,芯片没有烧掉,电路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啊!!跪求各路大神解答

楼主:
才刚开始学,各种不懂啊

楼主:
就这么沉了吗:'(:'(:'(:'(

网友A:
检查电源是否出来,再检查下载周围电路的电容电阻有没有焊接好,最后检查复位部分焊接有无问题

网友B:
出现这种问题主要的原因还是硬件方面的,在回答你问题之前,我想确认一下你用的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