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隔膜泵控制,波动大!

楼主(2015-08-07):
   现在做一个燃烧器的控制,需要控制空气体积流量给定到5%的误差!
   使用的是微型隔膜泵,高流量控制没有问题,高流量时电机转动快,隔膜泵的抽气比较连续,脉冲波动小。低流量时,电机转速慢,隔膜泵抽气时出现空气流量的较大波动,示波器中黄色为空气流量的波形,像这种不可避免有脉冲波动的系统,该如何控制!    因为现在设计已经基本定型,暂不考虑旁路控制的办法!
                                                                                              。

楼主:
现在有个想法,电机速度反馈每圈输出6个脉冲!  6个脉冲刚好对应于流量的一个大脉冲! 这样我一电机的6个脉冲为时间去检测流量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A:
加一个储气箱,类似滤波电容的效果。

网友B:
结构不想动的话,可考虑软件处理,提高采样频率,例如每秒采样1次增加为每秒10次,再取10次的平均值,频率越高,越接近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储气箱,类似滤波电容的效果。

恩,加储气箱确实可以,模具空间有限,而且做模具的不愿意改这块,头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不想动的话,可考虑软件处理,提高采样频率,例如每秒采样1次增加为每秒10次,再取10次的平均值,频率越高, ...

现在频率挺快了20K,滑动平均2048个AD值,是不是应该整周期采AD,就是说图中黄色波形的一次波动的所有AD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频率挺快了20K,滑动平均2048个AD值,是不是应该整周期采AD,就是说图中黄色波形的一次波动的所有AD ...

多采几个黄波,每个黄波内又切得足够细,样本母体足够大,均值就越逼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加储气箱确实可以,模具空间有限,而且做模具的不愿意改这块,头疼呀! ...

不需要改模具,稍拉开点距离,找合适的地方串联进去即可。

网友C:
电机每转一圈隔膜泵压一次气,出气流量本身就是脉动的,就像打气筒,低速时更加明显,所以不是反馈和采样的问题。两个办法:换同样流量下电机转速更高的隔膜泵,或者像春阳说的加气压滤波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