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STM32+MDK的进来看看这个BUG怎么破?(图)

楼主(2015-08-07):
浮点数赋值给浮点变量导致末位截取,怎么破?

这是我的变量定义:

楼主:
然后给它赋值,这时,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楼主:
不知道这个问题产生根源的原因是是什么?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是float类型表示方式有关;很正常,觉得精度不够的话可以用double

网友B:
这个正常的

网友C:
正常的,float是精度问题,你打印时会四舍五入的。

网友D:
你可以定义再长一些啊

网友E:
这个BUG在地球上目前无法解决

网友F:
浮点数不能准确存储

网友:
float精度问题

网友G:
改用用double型的试试

网友H:
这个是表述的精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