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20放大交流信号输出不对

楼主(2015-08-07):
实验用AD620(+5V和-5V供电)放大信号发生器产生的用示波器测得峰峰值为340mV的500HZ的正弦波,设置的放大倍数是10.7,可是输出用示波器测得却变成50Hz的峰峰值为12.9V失真严重的非正弦波了, 这是为什么啊 ,买的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A:
电源是正负5v,峰峰是10v,示波器测得12.9v的峰峰50HZ,应该是干扰吧,不是被测信号,示波器地线断了吧,短路示波器输入,看是不是一条线,把示波器接到示波器的测试源看看

网友B:
+5V和-5V供电,“输出用示波器测得却变成50Hz的峰峰值为12.9V失真严重的非正弦波”,那是不可能的。
估计你的示波器探头地线夹断线。

网友C:
LZ这个问题不可能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正负5v,峰峰是10v,示波器测得12.9v的峰峰50HZ,应该是干扰吧,不是被测信号,示波器地线断了吧,短 ...

示波器没问题  还有输入的是500Hz的正弦波,输出却变成50H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和-5V供电,“输出用示波器测得却变成50Hz的峰峰值为12.9V失真严重的非正弦波”,那是不可能的。
估计你 ...

示波器没问题  还有输入的是500Hz的正弦波,输出却变成50Hz了  这是什么情况  干扰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个问题不可能存在。

交流信号放大  频率应该是不变的吧,可是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输出的频率改变了,还不稳定,示波器没问题  还有输入的是500Hz的正弦波,输出却变成50Hz了,我是新手搞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流信号放大  频率应该是不变的吧,可是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输出的频率改变了,还不稳定,示波器没问题   ...

正是因为频率发生了变化,各位才猜测是示波器探头处引入了工频干扰。

“示波器没问题”
根据什么现像你这么有把握?

网友D:
初学实验,最好有个老师带一下

因为你不可能那么聪明和博学
况且,你完全可以走得更快——听师一言,胜过10年!

网友E:
大多时候还得考自己啊

网友F:
应该是测量有问题,你是+—5V供电,运放输出不可能超过供电电压,看看地线有问题没

网友G:
你实际量到的是工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