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AR ARM6.3下可以直接调用KEIL MDK4(ADS)编译生成的静态lib吗?

楼主(2015-08-07):
我想请教一下论坛里面的大神,IAR ARM6.3下可以直接调用KEIL MDK4编译生成的静态lib吗?

我现在自己裸奔开发新塘的N32903 ARM9芯片。但是部分驱动新塘并没有提供源源文件。比如NAND和FAT文件系统,就只提供了一个.a的lib文件。而且我现在有正好要用这些功能呀!!!!!

但是我个人不喜欢使用keil环境。KEIL也没有IAR用得那么熟悉和习惯。

所以,就想问问大家。我现在可以直接把官方提供的在keil MDK下编译的lib文件添加到IAR下面使用吗?

网友A: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http://jq.qq.com/?_wv=1027&k=XHTbB0

网友:
上面的不是广告群吧,好多群都是骗人的

网友B:
我在Kil里调试STM32,结果断电上电后,程序丢失了。

网友C:
这个库如果不是keil自己开发的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D:
直接使用不行吗还静态库

网友E:
IAR真用不了,设计不合理,特别是例程上,

网友F:
都是用人家做好的,没有自己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使用不行吗还静态库

因为部分库是原厂提供的ADS版本的。原厂不对外开放源代码呀。。。我也是没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在Kil里调试STM32,结果断电上电后,程序丢失了。

你用的是软调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部分库是原厂提供的ADS版本的。原厂不对外开放源代码呀。。。我也是没办法。 ...

原来是这样啊,他们也太坑了,提供一下又不会少几斤肉。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已经无奈的从IAR转到keil了。。。。。。。。。。

网友B:
用MDK5试试吧,IAR没有Keil好用,我学51单片机就用的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