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7 SPI 读取 一直是 固定0x0000 或则0xFEFE

楼主(2015-08-07):
/* SPI4 init function */
void MX_SPI4_Init(void)
{

  hspi4.Instance = SPI4;
  hspi4.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4.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4.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hspi4.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4.Init.CLKPhase = SPI_PHASE_2EDGE;
  hspi4.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4.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hspi4.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4.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D;
  hspi4.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D;
  hspi4.Init.CRCPolynomial = 10;
  HAL_SPI_Init(&hspi4);

}
SPI 配置
uint16_t SendRece(uint16_t data)
{
uint8_t txb[2];
uint8_t rxb[2]={0,0};
        txb[1] = data>>8;
        txb[0] = data&0x00ff;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4,txb,rxb,1,20000);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4,&txb[0],&rxb[0],2,20000);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4,&txb[0],&rxb[1],1,20000);
        data = rxb[1];
        data = data<<8;
        data = data+rxb[0];
        return data;
}
void TLC3548Init(void)
{
        uint16_t rbuff;
        uint16_t rrbuff[8];
        SPINCTRL1;

        SPINSS0;
        rbuff=SendRece(0xa000);//0xa04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buff=SendRece(0xa240);//0xa04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buff=SendRece(0x0000);//0xa04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buff=SendRece(0x1000);//0xa04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buff=SendRece(0x2000);//0xa04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buff=SendRece(0x3000);//0xa04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buff=SendRece(0x4000);//0xa04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buff=SendRece(0x5000);//0xa04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buff=SendRece(0x6000);//0xa04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buff=SendRece(0x7000);//0xa040
        SPINSS1;
        //tlcdelay();
        tlcdelay();
        SPINSS0;
        rrbuff[0]=SendRece(0xe00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rbuff[1]=SendRece(0xe00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rbuff[2]=SendRece(0xe00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rbuff[3]=SendRece(0xe00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rbuff[4]=SendRece(0xe00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rbuff[5]=SendRece(0xe00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rbuff[6]=SendRece(0xe000);
        SPINSS1;
        tlcdelay();
        SPINSS0;
        rrbuff[7]=SendRece(0xe000);
        SPINSS1;
        tlcdelay();

}
读取

波形图
1 clk
2MOSI
3MISO
4NSS

读出的数据 一直是 0x0000  要么就是 0XFEFE  只有这两种数据 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图片怎么发?

网友A:
你设置的是从模式接受啊,看的波形也不是非常好,为什么上升时间那么长啊。还有你的收据不对的话你是不是有两个寄存器位没设置好锕

SPI_CR1_CPOL  和 SPI_CR1_CPHA 这个和数据接收是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有效都有关系。

网友B:
是不是有两个寄存器位没设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