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故事的结尾....

楼主(2015-08-07):
一个故事:
https://bbs.21ic.com/icview-1025398-1-1.html

一个故事的后续:
https://bbs.21ic.com/icview-1028422-1-1.html

现在该给个结尾了....

楼主:
既然由那个题目提到了替代原理,那么就看看究竟是如何应用的。

先给个图:

这图看似简单,其实是并不简单。

楼主:
原题图,并应用替代原理:

楼主:
给个式子:

注意,这里只有Vbe变化(受控于Ve)。

楼主:
当 Ve = Vcc 时,有图:

而得相应式子:

注意,这时BJT的两个“PN结”并联

楼主:
这样就可以得到:

楼主:
如果你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变换:

那么,只要 Vb>Vcc,直观就能算得 Ie。然后,只要再给个符合 Ie = Vcc/Re 的 Vcc 和 Re 即可。

楼主:
此替代原理的应用,就算是这个故事的结局。

网友A:
国王快来看看,你偶像又赖皮了:他已经把左图经过替代定理等价成右图了,而他最终答案里有个Re,我怎么在右图里找了半天也没有Re啊????

○ Ie。然后,只要再给个符合 Ie = Vcc/Re 的 Vcc 和 Re 即可。○
上面这句,太突然了,生拼硬凑,拼了命的往我提供的答案上靠!!!提示:我给的答案是做了手脚的呢???这么相信我???

这个故事结局太突然了,使用右图退出IB表达式,一看式子无解或有无穷多解,于是立马来个回马枪--使用左图确定Ie,真是想左就左,想右就右,请问这用的是替代定理,还是耍赖定理啊!??哈哈哈。。。

网友B:
末了,冒个泡儿
我不懂,别问我
“替代定理”——恐怕是最不能滥用的定理了。
我的个王啊,“那两图是强调,〈等效〉不一定是等于”——
“替代”,完全不具备“等效”的概念,别说您呐,老抽教授也很难细辨区别。
而“等效”,是“等效变换”略写,也即原理上的“等于”——如串并联、戴-诺定理、米勒效应等。
欲冲破天花上一层楼,是能量积蓄,可不是什么奥妙、灵感、热血之类。

网友A:
等效,并非是等于?!!这句话我听着耳熟,好像是孔乙己当年说的,窃书,不是偷书。。。

玩技术,不是玩正直,去刻意逢迎,以左右逢源!你只能替真理说话!

右图接电压源,而三极管是电流输出器件,所以把三极管本身看做二端口网络,则意味着它没有任何外部约束,没有边界条件,所以根本无需任何方程推导,便可判断右图不可能存在唯一解!问题就这么简单。

网友B:
我真的不懂,只会看图说话
7楼两图与王5两图不同:用“替代原理”4个字,而不是"=>"符号连接两图

7楼右图真难看:就好象大活人被砍去了胳膊腿儿一样

网友C:
我想说下等效真并非等于,,,就像超声波换能器他们都说等效为电感电容串并联,可实际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有相似性质,好多问题不好解释,通俗一点就等效了;更离谱点等效,电路比作水流,电容比作水池,电感比作水的惯性,而实际是两码事

网友:
‘窃’应该不等于‘偷’要不干吗造两个子,最起码‘窃’还可以理解为‘骗’,好无聊,咬文嚼字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下等效真并非等于,,,就像超声波换能器他们都说等效为电感电容串并联,可实际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有相 ...

你说的是“物理实体”与“原理电路”的模型转换
这里指原理电路中的定理变换
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
我只有句没一句插句嘴,不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定理吗?人定的,对学生有用,实际应用我觉得没多大意义,了解内部结构,实际使用合理范围内使用就好了,不要太浪费,也不要不够用;一家之言不要见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下等效真并非等于,,,就像超声波换能器他们都说等效为电感电容串并联,可实际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有相 ...

你这才是咬文嚼字!
等效指的是形式不同,但内涵一致。如晶振和RLC,物理形式不同,但Q值和谐振频率可以相等。

对于这里的替代定理,说两个电路图等效,意思是元件不同,但三极管中电流和电压完全相同!

等效和等于,对于电路里感兴趣的变量V和I而言,有何区别?

网友D:
曹冲秤象,石头替代大象是重力效果相同!

网友:
俺不是吵架的,但看到回复咋非想吵架呢,LCR和晶振能相等,温漂,抗干扰能力稳定性一样吗?三极管1A电流和10A电流压降能一样?1000A还有多少三极管能用?

网友E:
ertertr verte ter ter et re

网友F:
先评论再看

网友B:
等了半天,是不是觉得没亊儿了
就怕老抽不画图
那些算术式看都不用看:1.没有用。它不过是解决问题的某个次要分叉,可有可无;2.不必看。它肯定连个小数点也没有错——毕竟人家是学这个地
就怕老抽画图,正中王5下怀——"累死你"
虽然老抽从未文字承认等效关系,但是7楼右图却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电路原理图
如果是电路图,那就应该有Re
如果是替代示意图,那就不该有Vcc
不然,第一眼看出的就是:电源电流Icc=Ib=Ic+Ie
可,这与亊实明显不符
如果说王5是凭**中高1老师教导,误作“等效”了
那么老抽则是半路出家模电不精导致4不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