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Keil4/5如何支持C99标准?

楼主(2015-08-07):
学51刚满一周。
在下未找到网上资料所说的:ROJECT 选项中的C/C++的MISC CONTROL选项。
而且C89实在用的不习惯。
故请各位大神明示。谢谢大家

网友A:
用用就习惯了。刚开始不建议自己重新配置开发环境,会出现很多奇葩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用就习惯了。刚开始不建议自己重新配置开发环境,会出现很多奇葩问题

亲,我真的用不惯啊。:'(
我想至少尝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用就习惯了。刚开始不建议自己重新配置开发环境,会出现很多奇葩问题

前辈您好,C89连for(int i)这样的语句都不支持。
您不觉得很不方便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C89连for(int i)这样的语句都不支持。
您不觉得很不方便么。。。 ...

没觉得,我们都是从turbo c 2.0开始学习c语言的……

楼主:
找到了MISC control这一项,但是加上--C99参数后编译报错。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表示目前还在用Keiluision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了MISC control这一项,但是加上--C99参数后编译报错。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C51是不支持的

ARM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1是不支持的

ARM是支持的

在Keil4(ARM)的设置里加上了--c99,写的C99语法可以无误编译了~~(然而我不会ARM)
原来只有ARM支持,谢谢大神指点:)
我再找个IAR for 8051试试能不能支持C99,不能的话就直接扔51学ARM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Keil4(ARM)的设置里加上了--c99,写的C99语法可以无误编译了~~(然而我不会ARM)
原来只有ARM支持, ...

IAR支持C99,而且支持C++

网友D:
CXX标准是否支持是由编译器决定的,51的貌似就是不支持C99

网友E:
楼主下个支持C51的版本吧,我现在就用两个KEIL,但一个装在C: 一个装在D:

网友F(2017-06-01):
引用 楼主:
找到了MISC control这一项,但是加上--C99参数后编译报错。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写错地方了,应该在C51标签下面的Misc control文本框里写--C99,你这个是BL51 Misc标签下的。

网友G(2022-10-31):
引用 网友E:
楼主下个支持C51的版本吧,我现在就用两个KEIL,但一个装在C: 一个装在D:

什么?keil哪个版本的C51支持c99呢。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