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BOOT0和BOOT1启动选择相关问题

楼主(2015-08-07):
入门问题,翻译问题。下图,三个选项分别指的是什么?

Main Flash memory:我的理解是芯片内部自带的FLASH,应该没问题吧。
System memory:那这个又怎么理解啊?系统存储,难道指的是外接的存储设备吗?太不像了啊。
Embedded SRAM:这个问题不大,我的理解就是芯片自带的RAM。
请解释三个选项具体所指。
当前所用芯片STMF103RCT6,
Flash memory in Kbytes     256
SRAM in Kbytes      48

网友A:
您的理解还行。我在说说System memory是干什么的吧!
这里边存储的是bootlader程序,这个程序是ST出厂前固话在System memory中的。这是ST厂家写的代码,不能修改。其作用就是当配置BOOT[0,1]引脚后,从System memory执行bootlader代码。此代码作为ICP烧写程序的,

网友B:
一般BOOT0和BOOT1跳线都跳到0(地)。只是在ISP下载的情况下,BOOT0=1,BOOT1=0,下载完成后,把BOOT0的跳线接回0,也即BOOT0=0,BOOT1=0。

网友C(2016-11-17):
引用 网友A:
您的理解还行。我在说说System memory是干什么的吧!
这里边存储的是bootlader程序,这个程序是ST出厂前固 ...

ICP打错了吧?应该是IS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