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SN8F27E93,睡眠后静态电流偏大。

楼主(2015-08-07):
       本人是个单片机新手。我最近在做个东西,所有功能都已完成,唯独睡眠后静态电流明显偏大(要求静态电流小于60uA,但是我的程序睡眠后的静态电流为70uA左右。并且我现在已经将MCU外围可以漏电的回路都已经去掉了,仅仅MCU的静态电流就有40uA,求高手指点,是否可以将MUC的漏电流调至10uA以下)。1.我已经将P4.0与P4.1口设置成了模拟输入模式。
2.睡眠前关断了ADENB使能。
3.睡眠前关掉了PWM输出。

芯片资料可以查看附件内容。

是否有可能是我选择的MCU睡眠后静态电流偏大呢?求高手指点,谢谢,搞了一天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MCU的休眠功耗去看器件手册,上面说是多少就应该是多少。如果超出手册所载,说明还有某些资源没有关闭或者IO处理不当。总之,先好好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的休眠功耗去看器件手册,上面说是多少就应该是多少。如果超出手册所载,说明还有某些资源没有关闭或者I ...

看过了,器件手册上写的是额定100uA,但是人家告诉我可以更小的。该关的都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过了,器件手册上写的是额定100uA,但是人家告诉我可以更小的。该关的都关了··· ...

把供电电压降到最底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供电电压降到最底值试试

用电源降压虽然有效果,可是我做的东西是电池供电的。

网友C:
100uA是2.5V工作电压下的典型值,批量下需要考虑的是规格中给出的最大值150uA!
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找静态功耗更低的MCU,切记是按照最大值考量,因为批量下必然有一部分芯片的参数是落在最大值附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uA是2.5V工作电压下的典型值,批量下需要考虑的是规格中给出的最大值150uA!
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找静态功 ...

我改成了SN8F27E93L,把所有外围都拆了,问题依然是一样的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C:
那就在检查程序设置,WDT是否关闭?ADC是否关闭?TIMER clock设置?输入口是否有浮空?sleepmode设置是否正确?
首先可以肯定,松翰规格书中给出的参数是不会虚标的,以前测试过他家的MCU;P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了,器件手册上写的是额定100uA,但是人家告诉我可以更小的。该关的都关了··· ...

器件手册中既然这么写,追求更低功耗就只能换用合适的MCU,比如MSP430中的一些型号。

网友D:
你用的是低压版还是高压 带L为低压更省电P4口改输出, P4.0 P4.1输出模式出问题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在检查程序设置,WDT是否关闭?ADC是否关闭?TIMER clock设置?输入口是否有浮空?sleepmode设置是否正 ...

我在睡眠前有设置关闭AD,并且有清狗。但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不关AD使能和关掉AD使能它的静态电流是一样的。我觉得可能有问题,可是我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手册中既然这么写,追求更低功耗就只能换用合适的MCU,比如MSP430中的一些型号。 ...

我已经改成了27E93L了,功耗规格上说明只有15u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低压版还是高压 带L为低压更省电P4口改输出, P4.0 P4.1输出模式出问题可能性最大。
...

我用的是低压,P4.0和P4.1我已经设置成了模拟输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uA是2.5V工作电压下的典型值,批量下需要考虑的是规格中给出的最大值150uA!
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找静态功 ...

我改成了同款L型号的,静态电流规格上说明只有15uA,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单纯MCU的电流就有45uA左右。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在睡眠前关掉AD使能和没关AD使能,静态电流几乎没有变化。我感觉问题可能在这个地方,我想我应该是没有关断AD,但是我尝试了各种方式去关断(我使用的AD口是AIN2M和AIN3M口,P4.0口和P4.1口没有使用,直接设置静止了),比如:我直接关掉FADENB使能,或者关掉所有AIN2~AIN5口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在检查程序设置,WDT是否关闭?ADC是否关闭?TIMER clock设置?输入口是否有浮空?sleepmode设置是否正 ...

另外想问下,TIMER clock该设置成怎样呢? 输出口浮空有关系吗?因为有两个浮空口我设置成了输出模式。
至于SLEEPMODE,我想应该设置正确了,成品关机后就正常睡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想问下,TIMER clock该设置成怎样呢? 输出口浮空有关系吗?因为有两个浮空口我设置成了输出模式。
...

http://www.sonix-mcu.com/forum.php

去官网论坛交流,效率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onix-mcu.com/forum.php

去官网论坛交流,效率高些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了。

网友C:
既然找到问题根源了,就晒出来让大家都长点姿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改成了27E93L了,功耗规格上说明只有15uA

那就应该能做到不劣于15uA,电流还超标,说明资源没有关完或者IO配置有问题,导致通过IO电流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找到问题根源了,就晒出来让大家都长点姿势吧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我是电池供电,我用的充电IC是4056,有个引脚漏电了.所以一直偏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低压,P4.0和P4.1我已经设置成了模拟输入口了。

模拟输入 你外部电平要是低(小于0.3VDD)或是高(大于0.7VDD).
要不可能有静态问题,建议改为输出模式
晕倒,最后才看到你的是4056的问题,楼主以后分析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出发点,要不走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