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风扇 控制芯片

楼主(2015-08-07):
现在需要用一块监控芯片完成下列任务:

(1)、对9个散热风扇进行调速
(2)、监控3V,2.5V,1.8V等11个电压源
就是说芯片至少需要具有9路风扇转速采集电路,9路PWM波输出电路,11路模拟电压检测电路。
请问各位前辈,有谁知道哪个型号的芯片可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吗?

有知道的望告知,在此先谢过了!
补充一点:
如果推荐的芯片带有3路温度检测电路 ,那么模拟电压检测电路为8路就可以!另外,芯片能够检测的电压必须高于或等于3V。
:):):)

网友A:
同时要12路A/D,9路pwm,很难找.
较经济方法用几片4模拟门电路切换.pwm用I/O口模拟,这样就容易选型了.

网友B:
一般这种复杂的任务,很少直接用单一的ic来完成。一般都要从成本考虑,选用几片ic一起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要12路A/D,9路pwm,很难找.
较经济方法用几片4模拟门电路切换.pwm用I/O口模拟,这样就容易选型了.

嗯,谢谢您的回答,
之前就是用几片IC来做,现在要求用一片IC搞定,
我也是找了一段时间,找到了TI的一款芯片可以一片就搞定,但是它的A/D参考电压是内部参考,2.5V,我们要监测的3V电压又不允许用电阻来分压,所以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复杂的任务,很少直接用单一的ic来完成。一般都要从成本考虑,选用几片ic一起来完成 ...

嗯,谢谢!
之前是用几片IC来做,但现在要求用一片IC搞定,

网友C:
你看看这个可以吗,有11路AD 内参电压有可以达到3V

网友D:
如果被监控对象不在一起,那么用最廉价的MCU分别监控在成本上反而更低,一处一片,需要信息汇总则利用双线通迅实现,这样布线量都可以大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您的回答,
之前就是用几片IC来做,现在要求用一片IC搞定,
我也是找了一段时间,找到了TI的一款 ...

一般芯片都支持参考电压为内部稳压输出,VSS和VDD或者外部管脚VREF+和VREF-,既然带AD,却只有一个参考电源着实不科学。另外,能说下为何不可电阻分压方式呢,一般没觉得有何不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这个可以吗,有11路AD 内参电压有可以达到3V

嗯,非常感谢,我下载下来看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被监控对象不在一起,那么用最廉价的MCU分别监控在成本上反而更低,一处一片,需要信息汇总则利用双线 ...

嗯,谢谢版主,被监控对象都在一个机箱内,很小的机箱,采用MCU的话外围电路会稍微有点多,这也是个备选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芯片都支持参考电压为内部稳压输出,VSS和VDD或者外部管脚VREF+和VREF-,既然带AD,却只有一个参考电 ...

谢谢前辈的回答,3V是纽扣电池的电压,如果采用电阻分压,会增加功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谢谢版主,被监控对象都在一个机箱内,很小的机箱,采用MCU的话外围电路会稍微有点多,这也是个备选 ...

一个很小的机箱里竟然需要9个散热风扇?电压居然有11个?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