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三极管快速退出饱和

楼主(2015-08-08):
各位大神,   三级管进入饱和后退出饱和要些时间,不知道这个时间一般是多少。
   三极管为什么进入饱和后退出来比较费时间呢?
   怎么能让三极管快速地退出饱和状态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有一种延时,叫“电容”放电
1.选更快,更好管子,频率高,速度快的
2.提高反驱电流
3.别那么饱

网友B:
有些应用场合恰恰是利用了饱和状态。想退出来简单,RESET啊

网友C:
基极加一反向电压。

网友D:
在基极和集电极之间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不要让它进入深饱和,记得几十年前的老师这么教的。不过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压都比较低。

网友D:
基极加反压,截止状态的退出时间也会加长

网友E:
只有5楼才实用点的,楼主偏偏不选......

网友D:
加肖特基二极管不是不让它饱和,是不让它深饱和,浅饱和好退出,深饱和难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