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如PA0,PB0都在中断线EXit0上面如何处理接收中断?

楼主(2015-08-08):
如题,外部中断如PA0,PB0都在中断线EXit0上面如何处理接收中断??我如何判断中断是通过PA0还是PB0触发的呢?

网友A:
PA0~PG0都有中断能力,但同时只能设1条线可以中断。

网友B:
如果在你的板子上,PA0和PB0都有中断的话,那么可以重新画板了

网友C:
两者是不可以同时设置为中断的,切记

网友D:
这个是不可以的,比只能这样用PA0,PA1,PB2,这样子的外部中断。PA0和PB0就不可以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可以的,比只能这样用PA0,PA1,PB2,这样子的外部中断。PA0和PB0就不可以一起用 ...

学习了,果然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果然是这样!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