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可控硅参数如何确定

楼主:
各位好,大家对可控硅与光耦之间的电阻参数是如何确定的呀?
还有就是哪些负载需要加RC电路,RC参数是如何确定?
附件中这四个电路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一般用那种会好些?
假如加热丝功率为350W,L和N之间电压为220V,如何确定可控硅旁边的两个电阻相关参数呀?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A(2015-08-08):
如果你的电压是220v,和可控硅连接的两个电阻阻值差些不重要,因为导通是瞬间的,导通后两个电阻都被短路了,导通钱电阻光偶输出是开路的。

楼主:
是220V,负载接的哪边呀,还是两边都可以呀

楼主:
和负载没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