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如何实现量产烧写DSP56F807芯片?

楼主(2015-08-08):
那请问现在我要在WIN XP下面烧写DSP56F807这个芯片,并且我手头只有USB口的CWH-UTP-ONCE-HE.这个工具,我怎么实现烧写呢?当然我要做生产用,烧写文件肯定是S-record文件格式,麻烦专家帮我解答。总不能现在再去买台老掉牙的386电脑,再去安装DOS系统,就为了使用并口的flash over jtag吧?

网友A:
下载器得有量产烧写的功能吧

楼主:
你所说的下载器是什么?

网友B:
flash_over_jtag 是DOS 命令行的工具,所以可以运行在Windows XP上面。但是只支持并口。因为DSP56F807是很老的芯片,新的工具都不支持这个芯片。

或者看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烧写器,比如:
http://www.hilo-europe.com/html/all_100G.htm
http://www.hilo-europe.com/html/all_100G4.htm

楼主:
那么我用windows XP下面的DOS命令窗口,然后我再做一条并口下载线,当然我的电脑上面有并口,是不是就可以烧写DSP56F807这颗芯片了?我使用flash_over_jtag 这个软件可以是吧?

楼主:
另外,楼上给的那个连接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