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CS开发28335编译问题

楼主(2015-08-08):
如何解决以下错误: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First.out" not built

网友A(2017-07-17):
这个是变量找不到了。

网友B:
你需要找到这个函数定义

网友C:
如果汇编中要是采用老式的比如函数名前加下划线,这时需要选择legacy coff。

网友D:
一般是缺少源文件或头文件

网友E:
应该是文件的路径或定义问题

网友F:
把你需要编译的文件发上来

网友G:
.c文件必须手动添加

网友H:
出现这个错误说明链接器在符号表中找不到相关的符号定义

网友I:
这个symbol是什么?

网友B:
并添加到对应的源文件中

网友C:
CSS5.3在建立工程时,当工程中需要用到汇编程序时,需注意在建立项目时,有个output format 里面有legacy coff和eabi ELF。

网友D:
请把完整的Error信息贴上来看看

网友F:
你编译的是哪个.c文件呢

网友H:
重新查找定义这个变量。

网友I:
完整的错误和代码才能知道原因的。

网友A:
双击找到这个变量问题在哪里

网友G:
你直接#include,然后会在路径下面自动寻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