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负压输出电路分析

楼主(2015-08-08):
请教一下线路图中,C14,D1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修改输出-50V时,除了修改反馈上的R1,R2去计算,对L1电感,C14,D1 有什么更换吗? C14是开关关断时,对电容充电,电感L1的2脚同名端电流输出,所以输出2脚参考方向即为负电源。 但D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把图贴出来,点击编辑,插入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贴出来,点击编辑,插入图片。。。

嗯,刚贴上了,求教一下。

网友A:
D1是整流,C14嘛,还没搞懂?。。。开关导通时充电,断开时把初级电感中的能量释放到次级?自举?吸收?新的电源拓扑?还得请教高手。
主控芯片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是整流,C14嘛,还没搞懂,主控芯片什么型号?

输入是直流, GATE是控制器的开关,D1整流?如何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是整流,C14嘛,还没搞懂,自举?吸收?还得请教高手主控芯片什么型号?
...

主控芯片就是颗Boost, Flyback,Inverting Controller

网友A:
变压器是互感,互感没法传递直流,次级肯定是交变的,当然要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互感,互感没法传递直流,次级肯定是交变的,当然要整流了

L1是个耦合电感不是变压器,只是这样应用相当于一颗1:1的变压器

网友A:
主控芯片的型号?可以看看pdf,或整流或续流,都需要二极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的型号?可以看看pdf,或整流或续流,都需要二极管呀。

我刚简单仿真了一下,C14,D1都是重要的,还没太全明白,再看看相关知识,熟悉的朋友请详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无疑问的D1是整流。主角是C14。C14与D1组成减振(缓冲)电路,省掉一颗二极管。并且放电时能量有回饋到输 ...

谢谢你的分析,再请教一下C14值的大小对输出电压的高低有影响吗?
规格书开关频率GATE 300KHZ.

网友C:
输出电压由变压器的变比和芯片第7脚PWM的宽度决定,PWM的宽度由芯片本身和R1,R2分压决定,C14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由变压器的变比和芯片第7脚PWM的宽度决定,PWM的宽度由芯片本身和R1,R2分压决定,C14没什么影响。 ...

噢,谢谢你,基本上明白了

网友A:
主角是C14。C14与D1组成减振(缓冲)电路,省掉一颗二极管。并且放电时能量有回饋到输 ...

C14做缓冲?容量这么大的缓冲电容?
馈送能量没问题。
省掉一颗二极管指吸收电路的二极管吧。
这个电路很独特。

网友A:
C14小了只能缓震,C14大了能量能返回输出

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它的样子是这样,除非看错了,C14小了只能缓震,C14大了能量能返回输出。 ...

请教,”C14大了能量能返回输出“,怎么理解,如果我提高输出电压-54,C14的值大小需要调整为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搞电源的,这个问题沒研究,只是看电路就长成那样子,请请教其他人。 ...

好的,谢谢您

网友A:
这个电路,确实有独到之处,不知道变压器怎么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