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u-boot开机画面在11280*1024的液晶屏上不能显示

楼主(2015-08-08):
用的内核是linux-3.0.35。u-boot是u-boot-2009.08。按照官网的下载了补丁包并修改了文件,还是不能显示。怎么回事啊?

楼主:
有人没啊,着急啊

网友A:
你这说的也太笼统过了

网友B:
问题讲的不够详细,没法回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讲的不够详细,没法回答啊

就是开机画面不是有两个么,一个飞思卡尔的图片,一个企鹅的图片,然后飞思卡尔的图在开发板的屏幕上能够显示,但是接lvds的1280*1024的屏幕就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的也太笼统过了

就是开机画面不是有两个么,一个飞思卡尔的图片,一个企鹅的图片,然后飞思卡尔的图在开发板的屏幕上能够显示,但是接lvds的1280*1024的屏幕就显示不出来。

网友C: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

那有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是不是默认接口设置的问题,又或者是我液晶屏的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是不是默认接口设置的问题,又或者是我液晶屏的参数没设置好? ...

可能的原因:
硬件:液晶屏坏了;lvds连接接触不好
软件:驱动程序有问题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的原因:
硬件:液晶屏坏了;lvds连接接触不好
软件:驱动程序有问题

官网有个补丁包Patch to support uboot ** keep from uboot to kernel to Android for JB4.2.2_1.1.0-GA and L3.0.35_4.1.0-GA BSP (HDMI, LCD and LVDS),但是我按照他说的方法去改了还是没用,还有就是那个IPU和DI是什么东西啊?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网有个补丁包Patch to support uboot ** keep from uboot to kernel to Android for JB4.2.2_1.1.0-G ...

楼主你好,关于IPU和DI建议你看一下i.mx6的参考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D: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关于IPU和DI建议你看一下i.mx6的参考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你好,我之前看过一个帖子是解决双lvds口输出的问题。我现在用的液晶屏也是双lvds的,但是小企鹅的图片可以再屏幕上显示,说明进入U-BOOT时接口设置是对的,但飞思卡尔的图片不能显示,则说明内核接口不对?是这两个图片子在内核和u-boot中的默认接口不一样吗?要怎么修改呢?官方的patch只有单LVDS输出口的。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798668-1-1.html那个帖子的地址,也是你解答的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E:
你先看一下你的LVDS使用的那个通道,0还是1。uboot里面的显示也是要选着通道的。核心你可可以在启动参数中配置。

网友:
这个需要驱动不需要?

网友F:
关注一下,期待高手帮你解决......我只是在官方板子上试过单lvd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