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20Mil宽的线,用多大的过孔合适 ?

楼主(2015-08-08):
见下图:
一电源板,线宽20Mil,铜皮厚度2盎司,最大2A的负载电流。

请教:
1. 底层和顶层走线交叉处应该用多大的过孔呀 ?
2. 我用的是:内径20mil,外径30Mil 的过孔 ?合适吗 ?

谢谢!

附图

网友A:
2A只走20MIL?我一般500MA都走的30MIL。唉!

网友B:
拿软件计算了下:
线宽20Mil,铜皮厚度2盎司,如果控制温升10度,最大电流 1.58A。。允许温升20度才可以到2A。

20mil的过孔,,如果控制温升10度,最大电流2.2A。

网友C:
20mil的孔差不多的,https/tem.taobao.com/item.htm?id=36224675759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拿软件计算了下:
线宽20Mil,铜皮厚度2盎司,如果控制温升10度,最大电流 1.58A。。允许温升20度才可以到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只走20MIL?我一般500MA都走的30MIL。唉!

谢谢!
见附图
你的铜皮也是 2 oz.  的吗 ?

因为PCB面积的限制,我是根据附图的资料 决定用20Mil的线宽的。

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软件计算了下:
线宽20Mil,铜皮厚度2盎司,如果控制温升10度,最大电流 1.58A。。允许温升20度才可以到2 ...

谢谢  !

请问大侠用的哪个软件 ?可否共享下 ?
我的依据是7楼的附图,因为PCB面积太小,所以采用20Mil的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mil的孔差不多的,https/tem.taobao.com/item.htm?id=36224675759

谢谢!

你给的是个啥链接呀,怎么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

请问大侠用的哪个软件 ?可否共享下 ?

Saturn PCB Toolkit,免费的,自己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urn PCB Toolkit,免费的,自己搜吧。。

谢谢 !

找到了一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

找到了一个,试试

:L

都6.83了。。。

http://saturnpcb.com/pcb_toolkit.htm

网友E:
之前我们公司是1A 40mil 1oz的铜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