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PU程序跑飞,不停复位

楼主(2015-08-08):
现在在做一个无刷电机控制项目,用的是ATmega48芯片,无刷电机有传感器。问题如下:1.接入电机的霍尔线的时候,根据霍尔位置控制的PWM都输出正常,说明此时程序工作都正常;一旦我把电机的三根线(ABC三相)接入的时候,CPU就进入不停的复位状态,感觉此时程序跑飞,又通过看门狗重启。具体工作情况是:检测霍尔位置,输出PWM,刚想驱动电机转,CPU就开始复位,所以看到的电机状态就是不停的抖动,但是基本不转。
2.已经检查过RESET脚和电源这块,用示波器看过,都没有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电机的三根线接哪了???和单片机公用一个电源?(电机刚启动的电流可能是额定电流的3倍以上,嗯~貌似是这样),接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B(2015-09-20):
你把看们狗关掉试试  熔丝不要是能看门狗

网友C:
换个大电流电源

网友D:
电路是怎样的? 是否未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