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电流IC?

楼主(2015-08-08):
如题,想选择一个电流检测的IC应用在电路中,现在想请教一下大家,在选用电流检测IC时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我一般看到的资料都是以“电阻+运放”形式检测居多,但是我的应用是在以电池作为供电电压的场合下使用,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的电流检测范围会比较少?因为我看多数的Vsense的检测范围一般都在mV级别,而且增益都在25~100v/V之间,算来算去都不

及我想要的电流检测范围。

所以针对以上说的。总的来说想问有如下两个问题:

1:电流检测IC的选型关键参数有哪些?

2:如何确定电流的检测范围?

我是第一次用电流检测的IC,原理看上去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要实现高精度的检测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在这里有哪位朋友了解这方

面的?大家一起交流下。

网友A:
采样电阻+OP的方式是性价比优于专用集成芯片的方案,检测电流的范围和精度,是跟所用的采样电阻阻值和OP的Vos相关的,需要检测的电流越小、采样电阻越小,对OP的Vos要求越高

楼主:
謝謝你的回答。
還有我想再問下,這個跟運放的增益和供電電壓有關系嗎?我看見有些直接是差分端的電壓來給運放供電,而有些獨立供電。假如運放增益是50V/V,運放供電電壓是3.3V,會不會有種情況出現是,當我少於門限電流時,運放同樣輸出是高於門限電流的電壓?也就是說,運放的放大倍數會影響我檢測電流值的線性範圍?我的理解是這樣的,不知有沒有錯?

网友A:
跟运费的增益没有直接关系,但高精度运放开环增益都需要做比较大才行,因为为节省成本,通常应用下需要单级放大比较大的倍数。这就要求运放的开环增益要足够大才行,但放大倍数跟检测电流值的线性与否无关系哈。
而供电电压,这个要看是采用High Side检测还是Low Side检测,High Side检测就需要根据待检测信号线上的电压来选择合适的运放,并且要求运放是轨对轨输入,如果是Low side检测,对运放工作电压就没啥要求了。

楼主:
谢谢!
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假如有两个相差很少的电流,用增益大的运放都输输出接近电源电压的啊,那该怎么分辨呢?
还有的是,如果高侧检测的话,运放电压比检测信号线上电压低,输出会有影响?既然低侧对运放没要求,那么低侧和高侧的区别究竟在哪呢,两者间各有长短?

网友A:
没看懂第一个问题的意思,我想你所说的“运放增益”就是设置的电路放大倍数吧,最小检测电流值,或者说最小识别电流值是跟选择的采样电阻大小和运放的Vos相关的,设置合适的放大倍数就可以检测到。
High Side检测,运放的供电是需要大于等于检测信号线的电压的,不能低,低了会导致运放输入超过共模输入电压参数,运放不正常工作;Low Side检测下给到运放的输入电压就低很多了,因此工作电压这块的要求就低了,但Vos还一样需要根据采样电阻和最小识别电流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第一个问题的意思,我想你所说的“运放增益”就是设置的电路放大倍数吧,最小检测电流值,或者说最小 ...

有人说如果用低侧的话,地线阻抗容易被影响到。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