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DSP28335怎么看ADC采样频率

楼主(2015-08-08):
1、我设置好采样频率,能否用CCS或者怎么可以测试下,设置的采样率是不是我需要的。
2、ADCCLK是采样率吧???那SH CLOCK Pluse有什么用,会对采样率产生影响么?
3、不用定时,采样率能设置为512.这么低么??
谢谢啦

网友A:
1我也不会,看楼下了,
2ADCLK是ADC的时钟频率,采样频率=1/(采样保持时间+寄存器读取时间),采样保持时间是由ACQ_PS决定的,第二个时间应该是2个ADC时钟
3按照2算一下就行
我也在学习中,求教楼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