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设计一个参考电压生成的电路

楼主(2015-08-08):
输入12v左右  怎样搭建电路 使输出一个3V左右的参考电压   供比较器和另一个动态输入电压比较

网友A:
参考电压误差范围允许多大? LDO

网友B:
采用何种电路和器件,取决于你对3V基准电压的要求:误差、温度稳定性……

网友C:
如果3V参考电压要求不高的,可以考虑直接电阻分压!!

网友D:
用如韵电子的CN951,内部集成有电压基准,运放和比较器。

网友A:
用TL431来搭

网友E:
精度要求高用ADI的REF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