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dence生成pdf产生偏移问题。

楼主(2015-08-08):
cadence生成pdf那个网络标号偏移特别严重,我发现只有网络标号有_(下划线)的时候才会偏移。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升级16.6版本

楼主:
已经是16.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不会吧,难道是我电脑问题

网友C:
打补丁了没?

楼主:
什么补丁?求解

楼主:
是这个补丁么,网上找到的,我下载下来安装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个补丁么,网上找到的,我下载下来安装试试看。

是的,不过还有更新的!

楼主:
原因找到了,pdf输出设置问题,应该是输出精度太低了,把print quality调成最大即可。这种现象在原理图纸很大的时候特别明显,比如说schematic page设置成A0,单位millimeter,_(下划线)会严重偏移,简直是不成形了!昨晚实验了好久,不论是改字体还是修改net,都没有效果。不过无意中终于找到了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