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教各位一个关于STC单片机IO口的问题

楼主(2015-08-08):
有没有人测过STC的IO口强推挽输出时电流是否有20ma,还有就是能否让一个口做输出,一个口做输入,中间加个负载形成一个回路,比方说P1口1做推挽输出,驱动一个负载,在接P1口的2,形成一个回路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下stc15w404s的IO驱动电流16ma左右

网友A:
看手册上说明我觉得能达到20MA。可以形成回路,但为了单片机安全,最好加些限流电阻之类

网友B:
输出20mA最好在4V以上供电,这样IO内阻也小些。输出20mA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设计电路,总是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力求让MCU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C:
我做过一个项目当中是用IO口控制蜂鸣器,定时器触发时蜂鸣器响,用万用表测试瞬时电流增加了19ma。应该就是蜂鸣器消耗的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