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接地线处理原因

楼主(2015-08-08):
它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呢?
第一:当电冰箱外壳没有接地,如果外壳与电源线短路,人体触摸导电。
第二:当电冰箱外壳有接地,当外壳与电冰箱电源短路,这时人不会触电。这是什么原因呢?它为什么不会流过人体而流过大地呢?大地的阻值不是更大吗?它应该流过人体才对呀。搞不清清帮忙解释,谢谢第三:还有我知道我接地良好符合要求呢?怎么测试呢?谢谢

网友A:
普通安全用电常识中都有图文说明,网络更应该是学习的工具书,不只是购物聊天

人体电阻大体上以k计,大地电阻大致在10欧级,这是一;
市电电源短路接地时,将会触发熔断机制而断电,这是二;
高压电源或雷电发生于同样情况下,接地也救不了小命

网友B:
压差没有了

网友C:
接地线和地的电阻很小 人体和地的电阻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接地只防静电和漏电。就好加装漏电断路器以策安全。

在“漏断”盛兴之前,电器防触电的几个类别便早早国际标准化了。其中,带有接地装置者便为闻名遐迩的“Ⅰ类”设备,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即是典型。

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原装于高压输变站,后小型电子化做为低压供用电标配。曾一度作“漏电开关”称,民间讹传功能弱化为“防触电”。它完全不等同于也不能替代家用电器中的“触电保护”要求。

网友E:
LZ不了解市电系统和设备接地,了解了,你的问题也没有了。

网友F:
和设备关系不大吧。是线路本身的原因吧

网友F:
照这种说法的话,飞机的外壳也得接地啊。

那岂不是得用一根线把飞机牵着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照这种说法的话,飞机的外壳也得接地啊。

那岂不是得用一根线把飞机牵着啊。 ...

触电及其防护是个系统问题,包括供电制式,电压水平,线路装备,用户设备,人身状况诸方面
飞机,另有不同系统,无法同比
另外,若论机内触电意义上的“地”,当指机仓地板

小孩子好好学习,多看少说